防止物件撞击回弹的方法!!!

楼主(2022-02-08):
环形锻件从斜坡滑下,最终由V型定位,但有一定回弹,位置不固定。有什么方法或者机构能够防止物件撞击回弹。求各位前辈们支支招。

网友A:
不可以回弹后二次定位吗?一定要阻止他回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回弹后二次定位吗?一定要阻止他回弹?

可以,最终目的是为了能够准确定位,物件是间隔一定时间连续滑下。

网友(点评):
看了你下面的回复,是机械手取料。如果是六轴机械手取走,直接做成倾斜面取走。如果是四轴,你就加个二次定位机构呗

网友:
V形定位那里的平台能否做成斜的,靠重力定位。

网友:
V型定位改H型定位,环形锻件受力点由前侧转移到两侧,回弹会有改善。

网友:
招法应该有,就是不知道适不适合你的要求;多透漏一些信息呢?可以更有针对性!

比如:材质(物件、滑道)?定位以后干什么?V 型挡块必需固定吗?物件怎么取走?.........

网友:
有个思路你可以考虑下,在下面加个接近传感器,然后用执行机构去抓产品。

网友:
试试减小工件下滑速度,下滑过程中添加阻力。

网友(点评):
这样是对的,先让工件停止在输送带上,然后两块板子再二次定位。

楼主:
锻造后,直接从斜铁板滑下,滑到最下面定位,现在经常有一点回弹,位置不定,影响后续机械手抓取。就想怎么可以准确定位。

网友:
锻件最终位置再下降5mm,形成台阶,靠台阶阻止回弹.

网友:
前面再加一个带弹簧的一定角度可活动的V形结构,模仿地笼,易进难出,长度控制好

网友:
V型块向前活动靠紧后定位,弄个什么东西勾过来或者推一下靠紧,斜面重力靠紧,下面做成线体驱动靠紧,左右V型夹紧定位

网友:
理论上被碰的物体越软越不容易回弹。

网友:
放个磁铁在挡板背面。

网友:
给你个建议,不知道适不适合。

网友:
加个止回块就好了

网友:
不要硬碰硬,在撞击面安装固定软橡胶板,让物体从斜面下来的动能被橡胶板吸收了。

网友(点评):
橡胶方案就免了,锻件温度很高的。

网友(点评):
锻件温度多高?找材料较软的能耐高温的金属材料。

网友:
山不来就我,我来去就山。V形机构底板那里加工一个浅槽,敷胶,V形机构也可以设置成一个带拉簧的抽屉,根据动量定理,工件回弹距离会缩短,V形机构弹出后靠拉簧复位。

网友:
1、能不能把传送带V型定位那段也改成带斜度的,这样即便有回弹也会因斜度回落,斜度和横向对机械手来说应该不会增加成本吧
2、如果不行那就需要增加一个辅助矫正的工序,让工件能回到固定点

网友:
撞击位加橡胶缓冲

网友:
简单粗暴——缓冲带留长些

网友:
速度太快了。 在未端增加减速功能。比如在定位前加一些坑坑,坎坎, 增加滑动阻力。多次实验,总能找到刚刚好的。

网友:
没平台全是斜面

网友:
抓取的机械手加个视觉定位呢

网友:
干脆让零件多滑移一点距离,再加个动作往后推到指定位置

网友:
这个斜下会产生加速度,撞击后回弹会很远啊

网友:
前端增加直振,撞击回弹后依旧使物料往前振,才100多元。

网友:
加台阶啊,落下台阶之后弹也弹不回去

网友:
在撞击面增加吸能装置(加弹簧的聚氨酯板),然后需要很精确到定位就在底部增加可升降的夹爪限位这个圆形工件,如果定位精度不是很高,你把弹簧调好了,滑动面用抛光不锈钢板,很长一段时间落下位置可以波动不大

网友:
下边做成主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