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升用5mm丝杠还是6mm丝杠?

楼主(2022-02-08):
我准备做一个举升装置,用304不锈钢丝杠5秒钟内举升5公斤重物200mm,再花5秒钟复位,没有多少其他载荷,用多大直径的丝杠合适,主要我这个要求尽量轻,所以电机也不能选大的,我考虑先确定丝杠再确定电机,不知道这么想对不对

网友A:
下载个THK丝杠选型手册,手把手教你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载个THK丝杠选型手册,手把手教你选

谢谢你

网友:
根据传递的扭矩,转速计算传递功率,初步确定丝杠的直径,再根据刚度校核直径。

网友:
这种丝杠直径尽量远大一些

网友:
能用大的尽量用大的吧,
6和5,这么点长度重量相差很少的,但强度大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