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做到钻好的孔,进行弹性倒角。

楼主(2022-02-08):
用4050钻床给钻好孔的板(孔较多)倒角,手工作业时,因为手上力量可控,一般倒的角还算均匀。
可是用自动钻床钻好孔,再倒角时,因为板装夹后,倒角时板会有弹性起伏,而且自动钻床不像手工倒角力量可控,只认行程,导致各个孔倒角不一,有什么好方法啊

网友:
装个压住板的深度定位就可

网友:
板材一定要压住,也是保证倒角尺寸一致性的唯一办法

网友:
这是板没夹住啊……

网友:
调整倒角的参数试试,比如进给速度,转速等。

网友:
钻头外面弄个套套住,深度就可以保持一致了

网友A:
导角器用弹簧片做,中间再割出一个弹性避让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角器用弹簧片做,中间再割出一个弹性避让槽

这种有成品卖吗?没发现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种有成品卖吗?没发现啊

带弹簧弹性钻头在论坛里发现有过坛友发图讨论过,比较小的那种,记得好像是日本产品。
我在网上还有淘宝都没有搜索到。

网友(2022-03-16):
引用 楼主:
这种有成品卖吗?没发现啊

百度或者淘宝搜索弹片式倒角刀,或者直接搜索无锡浩普、好优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