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手模组方通立柱设计请教

楼主(2022-02-08):
设计X,Y机械手模组需要设计方通立柱,方通立柱方通的规格怎样定才保证运动平稳没问题呢?

网友:
一般设计根据模组多的宽度尺寸吻合就OK,当然你另外一端要算上拖链的尺寸空间。

网友A:
做立柱用的方管型材越大越好,这样立起来才会更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立柱用的方管型材越大越好,这样立起来才会更稳定。

有没有快速的选型方法,可能是选择比模组宽度宽多少的立柱,这样不用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