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关于设备设计

楼主(2022-02-08):
大家好,我是一名大二的学生,学校里的老师有个项目,让我用solidworks设计一个半自动化养殖箱(关于昆虫的),但是我没经验,所以我找到了这个论坛,想求助一下各位专业人士!

我只学了一点点solidworks,只会用一个个“长方体”的零件把我的“想象中设计的箱子”拼出来,如图。
那个箱子目前想要实现的功能是温度湿度环境监测与调控,除此之外就是普普通通的箱子。但问题就是我不知道这种设备在实际生产中是如何建模,才能真正拿去加工出实物来。包括箱子的支撑结构是什么样子的我也不清楚,零件和零件之间是怎么进行衔接的用什么来固定住我也不知道。

在这里我想请大家告诉我我下一步该做什么,给我指条明路,谢谢大家!!!

网友A:
要考虑的问题涉及到四个方面:  1,材料选择;2,结构设计;3,加工制造;4,电气控制。

1.材料选择: 根据箱内昆虫重量可以选择透明的有机玻璃,非金属材料或者钣金件做的金属柜子,看你们预算成本是多少?
2结构设计: 材料确定了,再设计结构。长方体结构,内部结构要根据功能去设计,里面有几个室,每个室的大小,安装的其他“设备”有哪些?温湿度检测传感器装在哪个位置?需不需要换气等?这部分你提的要求不明确,给不了太多的建议。
3.加工制造:与选材和结构都有关系,非金属材料用粘结或搭接方式;金属材料用焊接方式。结构确定了才能确定制造的细节部分。
4.电气控制部分:  温湿度检测传感器的选择,湿度和温度范围选择多大?如何控制温度和湿度?温度和湿度数值要不要显示,用数码管显示还是显示屏显示?数据的采集,传输,显示等。除了温湿度控制还有哪些电气控制因素?

网友:
这些东西 还是要多实践,不然说多了感觉也是白说。

网友B:
我来帮你梳理一下思路:
项目:一个半自动化养殖箱(关于昆虫的)

以下几个点要与老师确认清楚:
1. 这个养殖箱的大小有没有要求,就是要容纳多少昆虫?1个,100个,还是10000个?
2. 温度湿度环境监测与调控
----温度湿度检测范围是多少?标准件品牌有无要求?
----环境监测具体是什么?
----调控指的是是高温到低温的温度调节吗?

除了以上需求信息,是否还有其他要求?
---如果是半自动养殖箱,那就应该要分几个功能模块,上料,养殖,清洁,下料?

以上信息搞清楚后,最好去参观线下的这种养殖箱或者在网上找相关资料。
因为你对设计很陌生,且你对养殖箱无从下手。去看别人是怎么玩的?然后再开始干。
小伙子,加油。
祝好~

网友C:
“……让我用solidworks设计一个半自动化养殖箱(关于昆虫的)……”。给你交待题目的时原话就是这么说的?如果是,趁早换老师吧。且不说需要一份完整严谨的《设计任务书》,最简单的口头表达也应该是:设计一个半自动养殖箱(关于昆虫的),……,设计过程中要求运用solidworks软件建模……“。注意两种表达的本质区别!!!也请明白,用solidworks或其他别的什么软件,设计不出任何东西。那只是个工具,帮你记录表达展示你的设计思想而已。你只学了一点点solidworks,就去搞设计,就像只学会拿炒勺,就下厨炒菜,这样的菜,没人会吃。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让我用solidworks设计一个半自动化养殖箱(关于昆虫的)……”。给你交待题目的时原话就是这么说的? ...

你是没上过大学吧,这话说得。那个不是从无到有,从小白到大神需要过程,人家现在就是在小白阶段。大学老师就是这么布置的,人家才大二,也不需要做到多牛多细的设计,主要的是有设计的逻辑思路去做,一方面是软件的熟练度提高了,二是设计逻辑有一定的养成,这就够了。有几个大二拽上天的?刚毕业也就是个小白,没什么好喷的。

网友:
可以拿这个 出去找人做了。想百分之百把这个图画出来。也很麻烦。让那些专业的人 为你保驾护航。

网友:
哈哈哈,小哥哥 你要做吗,可以联系哦

网友:
楼主好:
      请问是老师在外面接的项目分给你们做,还是单纯测试你们建模能力的课题呢
      前者要求产品落地,一般不会给大二学生做的,研二倒是可以;
      后者只要能口头或书面解释原理或方案上能够实现特定要求就可以了,甚至所谓的特定要求都可以自己定,只要说得合理。
      (包括养多少,什么特性的昆虫,要实现或方便哪些养殖动作,等,考虑多得分点就多)
      “半自动化”又给你们降低难度了,温湿度监测设置温湿度计,温湿度调整设置加热加湿(散热器风扇,水槽,电热丝等)
      (自动化就要用传感器和闭环控制回路了)

网友:
给你一点思路,框架就用铝型材就行了,铝型材这方面知识可以上怡和达官网学习,怎么支撑固定连接都有。传感器具体概念不清楚这块可以直接搜淘宝关键词。电气控制这块我记得我当时是有电气学生参与就由他负责,没有就省略。其余就是功能决定结构了,要桌子椅子就加上去。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让我用solidworks设计一个半自动化养殖箱(关于昆虫的)……”。给你交待题目的时原话就是这么说的? ...

要有设计任务说或者设计要求说明文件,否则你没办法设计,各种要求参数无法确定,还有你对养殖不了解的话,设计出来也问题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考虑的问题涉及到四个方面:  1,材料选择;2,结构设计;3,加工制造;4,电气控制。

1.材料选择: 根 ...

谢谢你的分析,对我很有帮助,这个社区真的很热情!很多方面我都没有想清楚,我需要加油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来帮你梳理一下思路:
项目:一个半自动化养殖箱(关于昆虫的)

谢谢你的回答!我的老师给我那个小组这个项目,只有想法,其他什么的都要我们学生自己想。我想的的箱子话,能维持适宜的环境,最低要求是要能养活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有设计任务说或者设计要求说明文件,否则你没办法设计,各种要求参数无法确定,还有你对养殖不了解的话 ...

老师让我们自己查昆虫的相关资料,来确定任何需要的数据

网友:
最简单的方式去淘宝上搜昆虫养殖箱什么样子,然后根据你的需求模仿画出外形框架,然后再一点一点加你所需要的功能

网友:
通常一个箱体分几层,箱体分为蓄水层,养殖层和加热层;蓄水层位于最下层,中间为养殖层,最上层为加热层;蓄水层和养殖层通过下隔板相分隔;养殖层和加热层相通;箱体的一侧安装有翻盖板;蓄水层,为封闭层,蓄水层一侧设有注水口;养殖层,养殖层包括养殖盘和清理盘,清理盘可在下隔板上移动。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是没上过大学吧,这话说得。那个不是从无到有,从小白到大神需要过程,人家现在就是在小白阶段。大学老 ...

呵呵。这大学,上出来也够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