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变位机的电机计算,RV减速机选型

楼主(2022-02-09):
伺服电机加RV减速机,工件及工装约400KG,质心到变位机旋转中心约113MM,我这样计算下来,电机大概0.5KW,感觉好小,本是打算用1.5KW的电机加110E的减速机。不知道是哪里错了

网友A:
你这转速慢呀,所以功率不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转速慢呀,所以功率不大的。

我怕算错,到时转不动,就完蛋了

网友(点评):
有现成的减速机不,试做一个,我算也是190瓦的电机,有那么大的安全系数了,应该没错的。

网友(点评):
SW有个运动仿真,也可以试一下的

网友B:
你的角加速度是不是算出了 怎么是0.13 ,你自己验算一下     还有你的惯量也算的有点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角加速度是不是算出了 怎么是0.13 ,你自己验算一下     还有你的惯量也算的有点低

好的

网友:
减速机的减速比是多少?

你的负载转矩等效到电机轴上得到电机轴上的等效转矩,再把负载转速通过减速机传动链等效到电机轴上,得到电机轴端的转速,用电机轴端的等效转矩和等效转速通过公式计算电机轴端的功率是多少。

网友C:
应该没问题,一分钟四圈比较慢,扭矩也小,不过电机可以稍微高一档,便于后期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没问题,一分钟四圈比较慢,扭矩也小,不过电机可以稍微高一档,便于后期调整。

就是怕算错

网友D:
0.5KW电机太小了,至少也要1KW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0.5KW电机太小了,至少也要1KW的吧

确实小,但不知道是哪里算错了,现在是打算1.5kw加160E的减速机

网友:
我想问一下,第一个算转动惯量的公式那个字母d不是质心到转轴的垂直距离(即c长113mm)吗?您直接写了可能是a的数值510mm的数(可能还忘记乘以平方了)

网友(2022-04-24):
请问公式怎么来的?哪里可以查到公式

网友(2022-06-16):
给你一个支点,地球都能撬动,不怕带不动就怕带不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