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螺栓的螺纹部分长度问题

楼主(2022-02-09):
我们行业普遍使用双螺母,但是有些螺栓(铰制孔螺栓和钢结构高强螺栓)标准的螺纹长度,不足以放置两个螺母,这种情况怎么办?单独出图制作?另外,螺栓一般要热处理的,数量不多的情况下,成本比较高吧?
仅仅是螺纹长度不够能不能在订货参数里把这个长度注明?让采购协调?

网友:
在订货参数里把这个长度注明让采购协调的方法好。
单独出图制作是下下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要双螺母?防松?钢丝缠绕即可。军用都这样做!

对呀,防松方式千千万,公司非得双螺母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呀,防松方式千千万,公司非得双螺母

双螺母用的是同样的两个还是一厚一薄?买长度长一档的螺栓回来自己裁短,比你定做合适长度的划算,毕竟你的量太小。

网友C:
螺纹长度是可以在采购时要求的,供应商按要求或者图纸提供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螺纹长度是可以在采购时要求的,供应商按要求或者图纸提供零件

这个会不会增加费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螺母用的是同样的两个还是一厚一薄?买长度长一档的螺栓回来自己裁短,比你定做合适长度的划算,毕竟你 ...

这样的话,明细表的螺栓规格怎么写?比如:M16×80(切掉15)?这样能行吗?

网友D:
用一个标准件里面的薄螺母防松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一个标准件里面的薄螺母防松

一薄一普通也放不下的,螺纹长度不足,要加长螺纹

网友(点评):
个人建议,就买一个薄螺母拧到剩余螺纹处,因为是防松作用,其实仅仅是前面几牙螺纹受力在85%以上,应该可以实现防松目的。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点评):
铰孔螺钉是抗剪切力的,尽量不要改变螺钉光杆部分的尺寸和配合长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螺母用的是同样的两个还是一厚一薄?买长度长一档的螺栓回来自己裁短,比你定做合适长度的划算,毕竟你 ...

带螺纹的地方长度不足,
应该是减少光杆的长度,增加螺纹长度,
这个不是简单切掉螺杆就可以的

网友E:
螺栓长度你想要多大的都有。。。我不明白为啥纠结这个?

你想要M16*65的?

那规格就写这个?怎么还整个M16*80(-15)?

楼主:
引用 网友E:
螺栓长度你想要多大的都有。。。我不明白为啥纠结这个?

你想要M16*65的?

螺纹的长度不够,不是螺栓整个长度,而且光杆的长度不能太长;因为螺母要拧在有螺纹的地方,没有螺纹是不能装螺母的,明白了吧?

网友:
双螺母好,放松措施怎一些!

网友E:
引用 楼主:
螺纹的长度不够,不是螺栓整个长度,而且光杆的长度不能太长;因为螺母要拧在有螺纹的地方,没有螺纹是不 ...

你可以选用GB5783全螺纹螺栓呀 ?!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可以选用GB5783全螺纹螺栓呀 ?!

我这个是铰制孔,领导定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是铰制孔,领导定的

昂,铰制孔用螺栓啊 !

还起到定位的作用,光杆部分精度很高,差不多得+-0.01mm吧

这螺栓出图定制吧,这不是标准螺栓了。。。。

网友E:
查一下GB/T 27  看一下,没有细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昂,铰制孔用螺栓啊 !

还起到定位的作用,光杆部分精度很高,差不多得+-0.01mm吧

我在想,既然定位,一个螺母也说得过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查一下GB/T 27  看一下,没有细研究

这个标准我看了,我画的图里就是和标准一致的尺寸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在想,既然定位,一个螺母也说得过去吧?

把螺母更换成防松螺母吧

毕竟领导不是要求防松嘛,满足他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螺母更换成防松螺母吧

毕竟领导不是要求防松嘛,满足他的要求!

再商量吧,反正空间只能放一个螺母,至于用什么标准的螺母,再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