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气压问题

楼主(2022-02-09):
各位,请问我左侧出气,为何右侧的气缸杆还是被顶上来,我要是想让气缸回复,该如何连,谢谢了

网友A:
气缸被顶起说明你的左侧排气没有气源的流量大,管路中仍会有部分压力充入右侧,为何不采用换向阀来控制,使右侧管路切换后与大气连通呢

网友:
管理员你过来来,看我不打死你!有人发这种帖子,你还不赶紧删了!!!!!

网友B:
气路中需要加入控制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缸被顶起说明你的左侧排气没有气源的流量大,管路中仍会有部分压力充入右侧,为何不采用换向阀来控制,使 ...

因为我左侧支路是放在其他地方,若是这样并联,可以用两位两通直接泄气,就只看到一根气管。但是用换向阀串联的话,就需要进气出气,两根线路。要求一根线路。下面那位说的用节流阀控制流量我去试试行不行,谢谢你的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气路中需要加入控制阀

谢谢,之前没怎么接触过气压,我去买个节流试试,节流阀好像是可以。

网友C:
如果邻居家一开水龙头,我家就没水的话,我会提着菜刀去找物业经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邻居家一开水龙头,我家就没水的话,我会提着菜刀去找物业经理。

这个更像楼房总下水排水不畅,1楼住户被返灌。。。。。。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更像楼房总下水排水不畅,1楼住户被返灌。。。。。。

我回复的时候正在吃午饭,不敢想那么“直接”的例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邻居家一开水龙头,我家就没水的话,我会提着菜刀去找物业经理。

看了这个,我恍然大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