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减速机齿轮轴打齿

楼主(2022-02-09):
各位大佬分析分析这是怎么回事?减速机速比1/7.5 电机功率1.5kw 双速  使用过程中高低速切换。

网友:
缺少润滑吧。你这种高转速的,得用润滑油。图上大齿轮上润滑脂都没有

网友:
齿轮都要剃光头了。你先好好算下齿轮参数

网友:
怎么切换的?运转中切换?

网友:
高低速切换中是否有过渡,还是直接切换?
一般是减速,切换,再加速……

网友:
齿都磨没了,这是用了多久的设备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