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工程图的一个视图,显示气缸的两种状态,咋搞?

楼主(2022-02-09):
如下图
就在这个工程图中,再把气缸伸长的状态显示出来。

网友:
本来想通过显示状态来实现的,实验过后发现实现不了,只能通过多配置的方法来实现。

网友:
添加2个配置,不同的配置里可以允许不同的配合,这样就可以显示不同的状态

网友:
交替位置视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做配置,然后用交替视图就好了

交替视图是16版以后的新功能?

网友:
你在数模里面把气缸活塞杆拉出来,工程图里面会自动更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