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卷机轴承选型

楼主(2022-02-09):
两个轴承支撑,间距500MM,悬壁结构,轴上有个20T钢卷, 每分20转,轴伸出来1300MM,请问怎么选型轴承大小

网友:
画个轴承支撑的简图,哪儿到哪儿是500mm?哪个地方悬臂伸出1300mm?

网友:
轴伸出多长无关吧,应该知道的是钢卷重心距离轴承的距离吧。

网友:
用调心球轴承

网友(点评):
调心球轴承的径向负荷好像很一般吧。

网友(点评):
不是的,调心轴承主要承受径向载荷,可承受少量轴向载荷,相对于球轴承的话,载荷大的多,而且后期装配好装配

网友(点评):
你说的是调心滚子轴承吧?好像和调心球轴承两回事。

网友:
按转速依据轴承的额定静载荷选择基本就可以了

网友:
初估采用内径140调心滚子轴承,尽量大一点。

网友:
如果钢卷的质心在1300的中点处,那靠近钢卷的轴承静止时受到的力是钢卷重力的2.3倍。

网友:
这边有个轴承间距1300.轴伸出来900左右,轴承23948,23032载重10T

网友:
这个LZ需要先研究一下开卷机轴,开卷机是专门一种机器,钢卷内外径,幅宽等。如果是小规格的就是小卷手动涨开即可,20T吗!内径是508的吧?还是先研究开卷机吧。这个家伙标称才5~10T。

网友:
此类轴承设计有诀窍的,前端是悬臂杠杆受力,力量大需要大轴承,后端受力小选小轴承。

网友:
这种开卷机用的比较多了,已经算是标准化设备了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