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大家,联轴器可以竖向使用吗?

楼主(2022-02-10):
在做一个竖向运转的设备,顶部的配件需要更换,实在想不出有什么好的办法来固定,所以来问问大家。

网友:
显然不可行

网友A:
当然可以,应用非常普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应用非常普遍

上面的配件重量问题应当如何考虑转矩的计算似乎只涉及到径向力与直径,而配件的重量问题是我最头疼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面的配件重量问题应当如何考虑转矩的计算似乎只涉及到径向力与直径,而配件的重量问题是我最头疼的 ...

在任何一本联轴器选型手册上都可以查到容许转矩等数据。你就在MISUMI样本上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任何一本联轴器选型手册上都可以查到容许转矩等数据。你就在MISUMI样本上看吧

好的,谢谢

网友A:
细节设计要考虑好,目前从你的简图来看,是很不完整的。
1. 伺服电机如何固定?
2. 伺服电机通过联轴器和运动部件直接,有没有减速机,是否要考虑刹车的问题
3. 运动部件的负载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细节设计要考虑好,目前从你的简图来看,是很不完整的。
1. 伺服电机如何固定?
2. 伺服电机通过联轴器 ...

是的,电机与这个配件中间有一根轴连接,中间会有减速器。
负载问题欠缺考虑,谢谢您的建议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电机与这个配件中间有一根轴连接,中间会有减速器。
负载问题欠缺考虑,谢谢您的建议

直接用可伸缩万向节好了,用直轴还得保证同心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可伸缩万向节好了,用直轴还得保证同心度

装置长度可能超过900mm,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万向节

网友C:
多数联轴器都可以竖直安装的,只要符合工况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数联轴器都可以竖直安装的,只要符合工况就行

好的,谢谢您的解答!已经在计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联轴器种类,常规的都可以

好的,谢谢您的回答,正在计算中

网友E:
很多这种应用,放心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多这种应用,放心用吧

网友F:
图片是截了一半,很难看出上部零件如何固定的,负载、转速等都未知。
猜测一下:上部零件要方便拆装,有900长,常规做法,此零件需有(径向、推力)轴承固定,此时下方和电机连接大多数联轴器都可以使用,
另一种可能,LZ想上部零件直接连电机,零件是悬浮状态?靠联轴器连接电机后,既承受旋转力矩又承受向下的负载?如果是这样的话,大多数联轴器是不可用的,除非负载轻,直径小,精度、稳定性要求不高,凑合用的场合,可以用刚性联轴器直连,但这个速度快了,想想都可怕,可以当振动棒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图片是截了一半,很难看出上部零件如何固定的,负载、转速等都未知。
猜测一下:上部零件要方便拆装,有90 ...

谢谢您的解答!
图片上的上半部分是所要连接的配件,他的高度约为90mm左右。
下半部分的的零件是一根900的轴,我这个问题是想问下边这个轴是否可以连接上半部分的配件,通过一个联轴器。
通过计算,联轴器所需传递的来自上半部分的扭矩为4N·m左右。
通过您的回答,我觉得我目前的设计,是可以应付这个使用场景的。
再次感谢您的解答。

网友G:
多数联轴器都带锁紧螺钉或者紧定螺钉的,只要在许用范围内,方向没什么要求

网友H:
可行的,我们做的桁架机械手,机械臂就是竖向用联轴器,轴1m多长

网友I:
注意联轴器的轴向定位,别的没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多数联轴器都带锁紧螺钉或者紧定螺钉的,只要在许用范围内,方向没什么要求

谢谢您的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可行的,我们做的桁架机械手,机械臂就是竖向用联轴器,轴1m多长

好的,跟我的想法长度很接近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I:
注意联轴器的轴向定位,别的没啥问题

好的,谢谢您

网友J:
这不是您上个帖子的方案嘛,目前啥状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不是您上个帖子的方案嘛,目前啥状态了?

我自己搞了,进行到设计这一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自己搞了,进行到设计这一步了

嗯嗯,我们公司在海淀,加工在燕郊;如有需要可以联系。

网友:
尴尬 我这没有权限和您私信

楼主:
已经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