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07Cr17Ni7Al焊接性能如何

楼主(2022-02-10):
请问07Cr17Ni7Al焊接性能,有办法焊接吗?

网友:
可以焊接

网友(点评):
听说不好焊接,具体的焊接方法是怎样的?请问焊接时应注意什么?

楼主:
听说不好焊接,具体的焊接方法是怎样的?请问焊接时应注意什么?

网友:
07Cr17Ni7Al是0Cr17Ni7这一不稳定的奥氏体钢中添加铝,再经过马氏体转变和析出NiAl化合物而硬化的钢种。在RH950处理后,σb=1580MPa,σ0.2=1470MPa,δ5=6%。该钢在氧化性酸中耐蚀性良好,而在像硫酸、盐酸等非氧化性酸中耐蚀性差。经A或A1750处理后的耐酸性最好。而用TH、RH、CH处理后的耐酸性变差。该钢的焊接可采用与奥氏体不锈钢相同的焊接工艺。若采用与母材成分相同的焊条焊接,则焊缝中将出现大量的δ铁素体,造成焊缝韧性的下降,因而焊条中可适当的降铬或增镍。焊接时应采用惰性气体保护以防焊条中铝的氧化。为获得良好的焊接效率,固溶退火后的焊件,最好先进行固溶处理,然后再进行调整和时效处理。
可以选用FeT-6类“融敷金属为马氏体不锈钢的焊条”,如E630

楼主:
|2011ayoon发表于 02-11 08:2907Cr17Ni7Al是0Cr17Ni7这一不稳定的奥氏体钢中添加铝,再经过马氏体转变和析出NiAl化合物而硬化的钢种。在RH950处理后,σb=1580MPa,σ0.2=1470MPa,δ5=6%。该钢在氧化性酸中耐蚀性良好,而在像硫酸、盐酸等非氧化性酸中耐蚀性差。经A或A1750处理后的耐酸性最好。而用TH、RH、CH处理后的耐酸性变差。该钢的焊接可采用与奥氏体不锈钢相同的焊接工艺。若采用与母材成分相同的焊条焊接,则焊缝中将出现大量的δ铁素体,造成焊缝韧性的下降,因而焊条中可适当的降铬或增镍。焊接时应采用惰性气体保护以防焊条中铝的氧化。为获得良好的焊接效率,固溶退火后的焊件,最好先进行固溶处理,然后再进行调整和时效处理。

可以选用FeT-6类“融敷金属为马氏体不锈钢的焊条”,如E630
谢谢讲解这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