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空发生器怎么安装?

楼主(2022-02-10):
大家有真空发生器安装好的图片吗? 真空发生器的安装座怎么设计?并排的真空发生器是怎么安装的?

网友:
如图所示

网友(点评):
两个并排的真空发生器是怎么安装的?

网友(点评):
用接头连接。最好看下书,选型样本里啥都有。

楼主:
真空发生器的安装支架怎么做??

网友(点评):
这个选型手册里都有现成的,不想买的话自己折一个。

网友:
并排的买来就已经组装好了,买那种多连的,一体发货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真空发生器的安装支架怎么做??

小伙子,请查收、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伙子,请查收、希望能帮到你。

非常感谢

网友:
搞个长螺丝穿起来,最简单,最省空间

网友:
这个咨询下制造厂家,或者看说明书里有什么要求?

网友:
真空发生器只要安装固定好即可,没有严格的方向性,只是建议靠近使用端即可。可以利用螺钉,利用发生器侧面安装孔,或者底座并联等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