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气路中 虚线是什么意思 还有里面的符号是什么

楼主(2022-02-10):
终于可以正常发图片的,修复了
,请教一下

请教 这里面的需要是什么意思

请教 这里面的需要是什么意思

请教这个是什么符号

请教这个是什么符号

网友:
画图的问题吧,电磁阀那根虚线没有意义,我们画图不会画那根虚线,而且底部虚线还连接到消音器,这根虚线也不能是先导气啊,我个人感觉没意义。

网友(点评):
真的是没有意义吗,先导类控制气路或油路难道不是应该用虚线吗?你画图真的按标准画的嘛

网友(点评):
电磁阀的先导气一般都是内部先导气,需要从外部引入先导气吗,多学学把

网友(点评):
下面已有别人解释不要把你的无知当做理所当然,张口就来不好

楼主:
非常感谢,那个方框里面一个圆是啥意思,接头吗,

网友:
你这个图成功的引起了我的好奇心,看了一下SMC、CKD、亚德客都没有这种画法,只有FESTO有类似的画法,看起来是外先导方式。
从原理上分析,LZ这个气路用2位3通阀也够用了,不知道为什么用2位5通,其中一个口一直就用不到。

网友:
液压和气动流程图中的虚线表示控制信号。

楼主:
嗯嗯,是的,学习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