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零件后面的说明在哪里添加??谢谢

楼主(2022-02-10):
像这种“左右支撑侧板”文字说明怎么添加??感谢!

网友:
这个吗?在零件这个属性里填写

网友(点评):
还要设置显示,感谢!

网友:
首先,零件属性里要填写名称,其次,在设置里有一个选项把描述改为名称对应的属性名。

网友:
应该是在零件配置里修改吧

网友:
我感觉这样有点麻烦。零件直接命名不行吗?外购件是名称加空格加型号,加工件是图号加空格加名称。出图的时候运行写属性宏,自己就把名称和图号写进去了。然后工程图提前做好模板,总装图的明细表直接调用,另存为EXCEL表格。一条龙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