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将一个草图分解为多个草图

楼主(2022-02-10):
各位大神,比如像下图是一个含有四个圆形的草图,有没有办法将这个草图分解为四个各含一个圆形的草图,并且尺寸和位置不变。

网友:
那你就画四个呗

网友:
用布局画。

网友:
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想实现什么?

网友:
这个草图作为基准草图,另外生成4个草图,分别用4个圆转换实体引用,这样如果要修改就只要改第一个草图就可以了

网友:
一草图做四特征

网友(点评):
特征可共享草图

网友:
分开4次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