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佬,关于搅拌设备搅拌轴的安装固定方式问题

楼主(2022-02-10):
如图所示,此为搅拌设备,仓体内部有物料,整根轴重量约400kg,长度约3米,当并且物料高于轴后,对轴具有一定压力。所以轴会有一定挠度。原本打算采用方形带座轴承支撑轴,依靠轴肩轴向限位,但考虑到轴下挠,轴承座与外圈出现旋转失效情况,是否可以采用增加推力轴承抵抗下挠,或者有更好的办法,请各位大哥指点,在此谢谢。轴中间是物料,因此无法在中间支撑。

网友:
密封比轴承难

楼主:
谢谢评论,之前采用过盘根密封。

网友:
我们砂浆搅拌,叶片和壁间隙大点就行了。

网友:
不能,计算好轴、轴承负载量,轴承座子要坚固稳定、不要变形。

楼主:
|sgxap666发表于 02-10 19:30我们砂浆搅拌,叶片和壁间隙大点就行了。
谢谢回复,我们搅拌颗粒物料,你们搅拌轴也是用带座的轴承吗?

网友(点评):
是呀,有几个密封圈的,不过不太耐用。

楼主:
|冷水黄金发表于 02-10 19:31不能,计算好轴、轴承负载量,轴承座子要坚固稳定、不要变形。
谢谢评论指点,还想请教一下,是因为推力轴承起不到抵抗挠度的运用吗?因为我看了带座的轴承,轴承外圈与铸造轴承座都是球面配合,担心有转动。

网友(点评):
如果有那么大挠度,证明轴的刚性太差,估计轴也用不了几下,结构设计不合理。 刚度必须保证挠度在轴承允许范围内。轴承外球面配合是为了补偿装配形位误差,不是用来补偿轴变形的。

网友:
之前做过发酵罐。尺寸和你这类似,推力轴承不用装,两头最好不要全用球面轴承,一边用两个深沟球,一边用球面。查一下轴承负额定负载。轴肩和轴承内圈留个几毫米间隙,

网友:
大型农机上好多这种结构,直接一套带座轴承,没问题。

网友:
楼主,您是做餐厨设备???我有现成的,200KG~3T.TEL13439717727

楼主:
|l7612175发表于 02-10 19:57之前做过发酵罐。尺寸和你这类似,推力轴承不用装,两头最好不要全用球面轴承,一边用两个深沟球,一边用球面。查一下轴承负额定负载。轴肩和轴承内圈留个几毫米间隙,
收到,谢谢懂了!

楼主:
|未来第一站发表于 02-10 19:57大型农机上好多这种结构,直接一套带座轴承,没问题。
收到,谢谢,我去搜寻找相关的资料

楼主:
|opaqueboy发表于 02-10 20:19楼主,您是做餐厨设备???我有现成的,200KG~3T.TEL13439717727
好的,我加您!

网友:
推力轴承是承受轴向力的而不是解决轴产生挠度的问题。解决轴的挠度问题从刚度上入手,或者加粗轴径,或者换材料,或者缩短两支撑之间距离。

网友:
中间用空心轴,外径大点就不用考虑这么多了吧?如果非要考虑的话用一个角轴承更省事
另外带座轴承其实性能并不好,而且还贵

网友:
轴做成空心轴应该会提升不少。主要还是这个跨度太大。

网友:
感觉你这物料对轴的影响不大吧,把轴加强下换圆钢试试

楼主:
|晓昀发表于 02-10 22:55推力轴承是承受轴向力的而不是解决轴产生挠度的问题。解决轴的挠度问题从刚度上入手,或者加粗轴径,或者换材料,或者缩短两支撑之间距离。
谢谢指点!

楼主:
|2011ayoon发表于 02-11 08:45中间用空心轴,外径大点就不用考虑这么多了吧?如果非要考虑的话用一个角轴承更省事

另外带座轴承其实性能并不好,而且还贵
谢谢指点,嗯嗯,采用的是空心轴。

楼主:
|黑夜向往晨曦发表于 02-11 09:33感觉你这物料对轴的影响不大吧,把轴加强下换圆钢试试
好的,谢谢

网友:
好重的轴,不用粗管做轴吗?刚度好,液位淹没时还有向上的浮力,下挠变小

网友:
转速多少,考虑挠度影响,可以考虑使用调心(球/滚子)轴承

网友(点评):
嗯嗯,谢谢评论。为减少重量准备采用空心管做轴,转速初步设定60rpm。

网友:
低转速可以使用滚子轴承了

网友:
推力轴承那没看懂什么意思。
根据你的描述,光轴就重达400kg,应是根实心轴了。这种尺寸的料仓我们做过一台,是搅拌粉料的,可以参考一下:使用219无缝管,两端焊接实心轴头,电机端使用带座轴承,从动端使用调心滚子轴承。

网友:
推力球轴承都是垂直安装的,Z向垂直向上,没法用到楼主这种横向安装轴的工况了

网友:
我有全套图纸,可以联系我购买

网友:
关键是轴要足够粗,强度要够,不然什么办法都不好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