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风管设计,请教

楼主(2022-02-10):
最近遇到一个项目,设备含有一外径1300mm的风管需要设计,风管为一弯管加上直管段。之前没有接触过,请教这方面前辈:

1.风管曲率半径如何考虑,最大能达到多少?
2.一般采用什么结构?
3.有没有这样案例学习下。谢谢大家了

网友:
矩形风管还是圆形风管?什么供风系统?GB50243-2016《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中4.1.3规定了圆形矩形和风管的相关参数。

网友:
一般为1.5倍的风管弯边,曲率半径即为风管弯头中心线处的半径。当小于1.5倍时应设导流叶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