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的时候什么时候会用到延伸率和收缩率

楼主(2022-02-11):
淬火+回火后可以调整硬度,硬度越高屈服强度一般也越高,而塑性指标,延伸率和收缩率越小,所以设计时需要掌握好平衡。强度计算的时候判断标准是【σ】<σ,那塑性指标延伸率δ什么时候用呢?我在机械手册上也没找到哪个计算用到了延伸率

网友:
在制作钢板或某些型钢时,有一种矫直方法叫拉伸矫直,也就是拉住钢板和型钢的两头施加拉伸力,钢板或型钢就被拉直了。在这个过程中,需要计算拉伸力和延伸率,不能拉断了。

网友:
材料成型专业的出来讲一下吧 。。。铸造和锻造得用这些东西吧!

网友:
没关注过材料这些参数,等待专业人士解答

网友:
在变形工艺时就要用到

楼主:
我看到书上说,为了保证轴有足够的表面耐磨性,同时保证内部足够的韧性和塑性,做表面高频淬火,使芯部保持韧性和塑性,那这个韧性(冲击韧度)的数值,和塑性(延伸率)的数值,怎么知道是否满足要求,有什么计算公式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到书上说,为了保证轴有足够的表面耐磨性,同时保证内部足够的韧性和塑性,做表面高频淬火,使芯部保持 ...

这个估计很难去定量的表述,一般都是说在有交变载荷的工况下材料需要具备一定的韧性

网友:
设计里面很少会用到,通常在材料的拉伸试验中会用到延伸率和收缩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