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简便画光线反射,求大佬解答

楼主(2022-02-11):
各位大佬,小弟需要用solidworks画一个光路示意图。下面第一张图是两段斜切圆柱拼接成的光束反射情况,虽然可以达到效果,但是如果要画一段较长的多次反射的光路,这样一段段拼接太麻烦了。但是如果用扫描方法画,像第二张图,光线转折处的效果就不符合反射情况了。不知各位有没有更便捷的方法,能一次成型达到第一张图的效果。

网友:
我画光路都是用CAD

网友:
两个图的区别不在光路上,而在零件角处理上。

网友A:
按照二楼的兄弟所说,用CAD最方便,光线本身是线条,用啥三维实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二楼的兄弟所说,用CAD最方便,光线本身是线条,用啥三维实体

感谢回答,CAD确实不错,可惜只会solidworks

网友B:
先画3D曲线,再用结构构件做实体,最后把反射处切了?

网友:
这种一步造出数模不太好办,分几步造型再拼接为一体,何乐而不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画3D曲线,再用结构构件做实体,最后把反射处切了?

这方法也不错,不知道有没有不用切除一次成型的方法

网友:
看到不回帖,赶不上地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