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机齿轮噪音大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2-02-11):
涡轮蜗杆减速机运行噪音偏大,电机加了阻尼后噪音略小,有哪些影响减速机噪音的因素呢?

网友A:
齿轮磨损了,电机和减速机安装没装好, 减速机没有润滑油了, 负载过大,有冲击载荷

网友:
摩擦摩擦,90%的噪声来源。

网友:
减速机的齿轮出现损坏,导致齿轮之间出现大量的磨损和振动,从而导致了减速机在运行过程中出现很大的噪音,还影响正常的机械设备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齿轮磨损了,电机和减速机安装没装好, 减速机没有润滑油了, 负载过大,有冲击载荷

新装配的减速机,齿轮都是刚加工好的。润滑良好,空载运行~

网友:
与装配和加工精度关系

网友(2023-03-25):
您好,我这边是东莞卓蓝的厂家,专业解决减速机问题,可以加个联系方式相互学习探讨一下,19526168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