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动力驱动平移机构

楼主(2022-02-11):
请教各位社友:这种双动力驱动平移机构怎么保持同步运动的?结构设计有什么要求?
了解的朋友劳烦解释一下。

数控雕刻机

数控雕刻机

网友:
选个龙门双驱电机就可以,我们用过台达的龙门双驱电机,精度很好。

网友:
双电机有可能是电气上做了主从同步,主电机的位置设定值或实际值发送到从电机的编码器口。机械上如果跨距不大,可以用单电机加同步杆,或者电机放中间加T型减速器,或者干脆一边就是个被动导轨,不提供动力。

网友:
这种结构就可以,如果是一个动力源驱动,就会产生不同步的情况,特别是在大负载情况下。

网友:
跨距就这么点,为什么用双驱动?

网友:
这个主要靠驱动器保证两个电机运转同步,从而实现机构的同步动作。

网友:
两平移机构距离有多少?跨距小可以用一台电机驱动,电气控制简单,成本也低。

网友:
跨距1.5米左右可以使用直线电机单驱动,负载不是太大的话价格不会相差太多

网友:
这种都是用了电子同步,但是可以告诉你电子同步非常不靠谱,特别在负载比较大的情况下,我们已经吃过亏了,当时用的两台安川的电机,时间久了就不行了,最后还是改成单电机减速器配合同步杆。

网友:
机械硬连接同步更靠谱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