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抖动

楼主(2022-02-11):
由伺服电机加减速机齿轮传动,带动链条转动在某一点会出现抖动请教是怎么回事?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
是链条响动,还是电机响动

网友:
抖动要么加速度搞快了,要么电机选小了

网友:
有可能是电机功率选小了,换个大功率就好了 ,也有可能电气工程师把增益加高了,增益关掉或者降低看看振动还在不在

网友:
无图无真相,链条悬空太长?

网友:
抖动的地方加链轮压一下

网友A:
伺服  链条  还能说哈...

网友:
当伺服电机在零速时发生抖动,应该是增益设高了,可减小增益值。如果启动时抖动一下即报警停车了,最大可能是电机相序不正确。

网友:
在出现抖动的那一刻,负载状态是怎样的?

网友:
算一下惯量是否匹配

网友B(2022-06-01):
引用 网友A:
伺服  链条  还能说哈...

我也想知道,伺服为啥配链条?设计者是怎么考虑的

网友(2022-07-20):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知道,伺服为啥配链条?设计者是怎么考虑的

简直就是设计禁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