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带定位问题计算

楼主(2022-02-11):
如何计算电机转多少度,对应的同步带输送线走多远距离

网友:
初中知识就完全足够了

网友:
角速度转化为线速度

网友:
你不适合做机械设计,轻喷

网友:
带轮一圈多少个齿。。。皮带两个齿标准间距是多少。
转一圈皮带即走N齿X齿距的水平距离。

网友A:
确认带轮处(包括皮带)的最大回转直径,算出最大圆的周长,即为带轮转360度走的距离。想知道转1度走多长,拿周长除以360即可。以上属于粗估算法,不过也大差不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认带轮处(包括皮带)的最大回转直径,算出最大圆的周长,即为带轮转360度走的距离。想知道转1度走多长, ...

你这回答跟楼主有得一拼,虽然我从来没搞过机械,也没学过机械

网友:
根据皮带轮来的,皮带轮跟电机算是同步的,电机转一圈带轮也是一圈。你算带轮的导程就行啊,同步带轮的导程最容易算了,齿数*齿距就可以了。皮带轮的导程就是电机转一圈同步带走多少。

网友:
唉,一言难尽

楼主:
|加肥猫devil发表于 02-11 13:14根据皮带轮来的,皮带轮跟电机算是同步的,电机转一圈带轮也是一圈。你算带轮的导程就行啊,同步带轮的导程最容易算了,齿数*齿距就可以了。皮带轮的导程就是电机转一圈同步带走多少。
是双面同步带,电机转一圈,上面有6个定位工段,我用的步进电机,调出来相对位置怎么都不对

楼主:
|受不了了发表于 02-11 12:54
你这回答跟楼主有得一拼,虽然我从来没搞过机械,也没学过机械

是双面同步带

楼主:
|丹枫911发表于 02-11 11:45你不适合做机械设计,轻喷
我这是双面同步带,走定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双面同步带,电机转一圈,上面有6个定位工段,我用的步进电机,调出来相对位置怎么都不对

这种走不准,最简单的就是先确保电机空载时角度正确,比如电机轴或同步轮上记号笔或贴胶带做记号,走整圈,能保证每次重合,再逐步去排查机械

楼主:
|1147195126发表于 02-11 15:16我这是双面同步带,走定位
我主要是用的双面同步带,可能问题描述不准确,用的步进电机,上面的走六个定位,结果走出来的位置不准。双面同步带是H系列的,传动的是1:2的同步带轮3M系列的,定位走不准。

网友:
当然也不排除有些特殊工艺,表面上看起来是0碰0能重叠,但实际跑起来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

网友:
这个跟双面单面没关系,你算导程就只看同步带轮的齿数和齿距啊,有传动比的就乘一下比值就可以了。

楼主:
|加肥猫devil发表于 02-11 16:15这个跟双面单面没关系,你算导程就只看同步带轮的齿数和齿距啊,有传动比的就乘一下比值就可以了。
要是那么简单的问题,我都不问了,随随便都有的

楼主:
|1147195126发表于 02-11 16:27要是那么简单的问题,我都不问了,随随便都有的
这个我知道,关键是走出来位置定位不准,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楼主:
|受不了了发表于 02-11 15:30当然也不排除有些特殊工艺,表面上看起来是0碰0能重叠,但实际跑起来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
我在试试吧,就是走不准

网友:
高一物理 应该有

楼主:
|lao陈发表于 02-11 16:43高一物理 应该有
伺服,步进,H系列同步带,HTD系列同步带区别,你高中就学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是那么简单的问题,我都不问了,随随便都有的

你问的问题不是:
如何计算电机转多少度,对应的同步带输送线走多远距离

网友B:
电机旋转了几圈,就把这个圈数乘以带轮的周长。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机旋转了几圈,就把这个圈数乘以带轮的周长。

我看了下后面的回复,他根本就不是要问这个问题的。他好像是做出来定位不准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所以应该是他提问的问题不对。

网友:
同步带是怎么固定的啊    有往内外侧拉吗
如果同步带与滑块的固定点    再和两侧同步轮的切点   是个三角形    就不好算了
运动过程中    夹角一直在变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试试吧,就是走不准

在包装印刷行业经常遇到,表面看起来能一步一步严格同步的东西,但一跑起来才发现, 噢,有累计误差

楼主:
|leijiang123发表于 02-11 17:11同步带是怎么固定的啊    有往内外侧拉吗

如果同步带与滑块的固定点    再和两侧同步轮的切点   是个三角形    就不好算了

运动过程中    夹角一直在变化
有涨紧机构,没有拉,线体是直的

楼主:
|受不了了发表于 02-11 18:07
在包装印刷行业经常遇到,表面看起来能一步一步严格同步的东西,但一跑起来才发现, 噢,有累计误差

那怎么解决呢

楼主:
|远祥发表于 02-11 16:59电机旋转了几圈,就把这个圈数乘以带轮的周长。
主要是定位不准的问题

楼主:
|丹枫911发表于 02-11 11:45你不适合做机械设计,轻喷
看您也是前辈了,请多多指教啊,希望能请教你

网友:
电机转过的角度对应的弧度是多少?在通过传动比转化到直线距离。

网友:
这个应该是难以通过理论计算调整的误差。可以加传感器增加反馈吗?

楼主:
|王莞尔发表于 02-12 23:33这个应该是难以通过理论计算调整的误差。可以加传感器增加反馈吗?
传感器反馈也只能是反馈电机的,环形双面同步带很难找到特征点反馈,主要是转一圈位置就不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