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继电器计数器控制气缸往复动作

楼主(2022-02-11):
本人做机械设计的,请问如何用时间继电器,计数器控制气缸的往复运动,要求:可以通过计数器设定往复次数,到达次数自动停止,能不能做到,最好能给话一下电路图和继电器,计数器的型号

网友:
我从来没用过时间继电器和计数器,动作再简单,也是要么单片机要么PLC编一个程序,真没那精力去弯弯绕烧脑细胞

网友A:
可以试试这样接线

网友:
气缸活塞开始动作时,继电器触点触发,气缸活塞往复一次到终点继电器触点断开。继电器触点触发一次,计数器累加去计一次数。但是,气缸开始动作的信号控制继电器触点。

网友:
用一个预设计数器和一个双定时的定时器就可以实现你所说的功能控制。

网友:
应该不难,比plc系统成本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试这样接线

隐约感觉旁边放了一个大音箱。。。

网友:
看看短视频就会了

网友:
ABB 电子时间继电器CT-AWE 0.1-10s, 1c/o.     再加个计数器足够了,又便宜又省事

网友:
可设计电气工程图,有意私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