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铁在高温时消磁怎么处理

楼主(2022-02-11):
高温磁铁消磁怎么处理

网友:
换耐高温磁铁,但是不管怎么耐高温,都会出现逐步消磁现象,定期更换把

网友:
选择高磁能积和高居里温度的磁材料

楼主:
|3983596发表于 02-11 16:26选择高磁能积和高居里温度的磁材料
有推荐的磁铁吗

网友:
多高温度?

楼主:
激光加工,100多℃吧

网友:
100多度不算高呀

网友:
一般的钕铁硼都可以,钐钴更没问题

网友(点评):
85℃开始退磁

网友:
找个永磁材料厂家咨询下,定制个就行

网友:
100度 不算什么高温,钕铁硼磁铁可以承受,磁性下降可以忽略不计。或者 你做下实验看看表磁会下降多少。

网友:
一般的钕铁硼磁铁都可以耐150度的温度的,耐高温的可以180度。没有问题的。

网友:
钐钴永磁材料都可以耐300+度

网友:
100°没问题的,永磁不会被消掉;但要买品质好一些的。

网友:
smc耐高温的是160度

楼主:
|远祥发表于 02-11 17:06100°没问题的,永磁不会被消掉;但要买品质好一些的。
我买的普通磁铁,加工一个工件,就不行了

楼主:
|happilly发表于 02-11 17:35smc耐高温的是160度
磁铁吗

网友:
电机工作环境是高温环境吗?如果不是,已经消磁的电机就找电机制造厂家(不一定是原制造厂家)重新充磁就可以。

网友:
压缩空气强制散热,有热传导的地方用隔热垫,这点子怎么样

网友:
找磁铁供应商或厂家咨询下,
尽量用现成的磁铁,定做应该很贵,
而且消磁的磁铁也可以回厂充磁的

网友:
用电磁铁?

网友:
钕铁硼磁铁N35AH 耐温是能到200多℃的,钐钴、铝镍钴磁铁耐温更高,建议咨询磁铁供应商,选择合适的耐温磁铁。
我之前也做过一个产品,内部几个钕铁硼的磁块,金属外壳用的氩弧焊焊接.焊接点离磁块还挺近...焊完之后 金属外壳表面磁场强度基本没有下降。

网友(点评):
不是直接接触焊接点用个耐温150度的就够了

楼主:
|lao陈发表于 02-12 10:29钕铁硼磁铁N35AH 耐温是能到200多℃的,钐钴、铝镍钴磁铁耐温更高,建议咨询磁铁供应商,选择合适的耐温磁铁。

我之前也做过一个产品,内部几个钕铁硼的磁块,金属外壳用的氩弧焊焊接.焊接点离磁块还挺近...焊完之后 金属外壳表面磁场强度基本没有下降。
你有厂家电话吗

楼主:
|朱威威发表于 02-11 20:28压缩空气强制散热,有热传导的地方用隔热垫,这点子怎么样
谢谢,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磁铁吗

磁性开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有厂家电话吗

15356156275  他应该可以帮到你

网友(2022-03-31):
你这问题很好解决,激光温度只要不是直接接触磁铁温度不高的,不用花大价钱买高性能的材料,要价格跟产品都实用就行

网友:
100多度用M系列或者h、sh系列都可以,可以查询烧结钕铁硼性能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