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带输送机承载托辊的设计

楼主(2022-02-11):
最近遇到一个项目,设计一台用于散料输送的皮带机输送机,遇到几个问题:
1、输送散装物料,要求输送过程中不能从左右两侧漏料,那么到底是用槽型皮带还是用裙边皮带比较好?
2、如果选用槽型皮带的话是用两节、还是三节托辊,托辊角度选择多大比较好?
3、皮带机的防跑偏装置的设计以及清扫装置选型?

请论坛中有了解的大神提提意见,十分谢谢~~

槽型皮带

槽型皮带

网友A:
多宽皮带,多大量,角度多少

网友B:
还是群号,槽中间会有断开,会有漏料的情况,群的话贯彻一体,不会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宽皮带,多大量,角度多少

带宽650mm  带速0.3m/s  角度15°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群号,槽中间会有断开,会有漏料的情况,群的话贯彻一体,不会漏

槽型皮带也是一条整带阿

网友C:
楼上社友补充了两种方法,第一种用槽形皮带配槽型轮解决跑偏严重的皮带传送,但是成本较高;第二种方法就是二楼社友说的用中间粗,两端小的鼔型轮,中间和两端的锥度比例为1%。第三种方法就是皮带轮用两端带挡板的轮子,这种也有缺点,容易磨皮带。

网友(点评):
攒下 刷1分

网友D:
1,这个还要参考输送距离和物料粘度    距离长或者物料不易清理的话不建议裙边。  3,跑偏6楼正解。清扫器选型:要是买的话建议咨询厂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社友补充了两种方法,第一种用槽形皮带配槽型轮解决跑偏严重的皮带传送,但是成本较高;第二种方法就是 ...

谢谢,答主说的第二种是V型皮带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1,这个还要参考输送距离和物料粘度    距离长或者物料不易清理的话不建议裙边。  3,跑偏6楼正解。清扫器 ...

对,物料具有一定黏性,所以目前认为裙边皮带不太适合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答主说的第二种是V型皮带轮吗?

是带槽口的皮带,这个要配带槽的皮带轮。在网上查或者找运输机设计手册。

网友(点评):
你做过皮带设计吗

网友E:
哪个老板,胆子不小,啥都自己做,外面找个皮带机厂家,随便啥要求,还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哪个老板,胆子不小,啥都自己做,外面找个皮带机厂家,随便啥要求,还便宜。

哈哈  是找外协,但是这些问题没弄清楚,不是不好确定方案么

网友(点评):
听听外协的意见,专业厂见的多

网友F:
如果对皮带水平位置有要求,我们用带肋的(有槽)皮带多,如果要求不高,一般用鼓型轮多些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对皮带水平位置有要求,我们用带肋的(有槽)皮带多,如果要求不高,一般用鼓型轮多些

请问一下,鼓型轮是什么样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鼓型轮是什么样式的?

你提到过,中间粗两端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