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钣金建模求助

楼主(2022-02-11):
这个钣金件,展开好分析,但是在solidworks钣金建模不知道怎么处理圆弧加斜面的组合了。求求大神不吝赐教,先行拜谢了

网友:
圆弧-切除-斜面

网友:
这钣金做的不错阿,哪里的厂家阿

网友:
一块板下料做出来的?

网友:
圆弧折弯,SW里面不好展开吧,这种要专用的展开分析软件AutoFrom来处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