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轮蜗杆传动问题请教

楼主(2022-02-11):
同一电机,蜗轮蜗杆齿数一样。在不同模数情况下,传递的扭矩会不会不一样?

网友:
不会。不过被破坏失效的破坏扭矩会有不同。

网友:
会的,不同的模数就意味着中心距会改变,

网友:
不会。齿数固定,传动比就固定了,同样的电机传动的扭矩就固定了。但模数会影响中心安装距,齿的强度和寿命。

网友:
这个是已经定型的,不会有改变了。

网友:
蜗轮蜗杆只是中间的传动部分,他们传递的力是输入端和输出端共同决定的,在蜗轮蜗杆符合使用强度的前提下,用那种模数总的合力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