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探针功能用处是什么?怎么用?是传感器直接接到驱动器吗?

楼主(2022-02-12):
伺服探针功能用处是什么?怎么用?是传感器直接接到驱动器吗?和不不接探针有什么区别?用探针功能会额外增加成本吗?

网友:
传感器接到信号采集器,传到电脑,软件设置收到什么信号,发出什么动作后,传到伺服器,伺服器下达指令给动作电机。

嗯 。。。大体就是这样子滴
至于信号采集器是个啥玩意。。真不太明白,有空我去拍几张照片传上来你看看

网友:
是伺服驱动器上面的探针吗

网友:
伺服探针是锁存电机的位置信息,接线方法看看有没有说明书?

楼主:
|远祥发表于 02-12 22:16是伺服驱动器上面的探针吗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