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机好不好用,在不要求精度的情况下可不可以于往复运动上,

楼主(2022-02-12):
如标题

楼主:
|机械社区618发表于 02-12 14:26我理解就是一般用于电动牙刷这样的用途。

用于有精度要求的地方,需要另配外置的编码器。
频繁的正反转会不会很容易坏

网友:
我理解就是一般用于电动牙刷这样的用途。
用于有精度要求的地方,需要另配外置的编码器。

网友:
可以的,这个没啥大问题

网友:
无刷电机多大功率?拖动什么机器?

楼主:
24V120W转速600-800/Min,二十宽同步带正反转往复运动,运行负载300克重量的东西。

网友:
电磁转向 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