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力士乐柱塞泵A10V045LA6DS,53R的空载压力问题

楼主(2022-02-12):
我们公司有两台设备都是用的这个泵,但是空载压力一台是二十bar左右,另一台是27bar左右,正常吗?希望大家能帮忙看一下,我不是专搞液压的,不是很懂,只知道柱塞泵有背压。

网友:
液压系统的压力是由后端负载建立起来的,当系统没有负载时,液压系统是建立不了压力的。好好检查下,从吸油路开始,一段一段去查。

网友:
管路上面的气压损耗导致两侧压力误差

网友:
估计是管路和元件的差异导致空载压力不一样,比如管路走向、布置不同造成沿程损失不一样,或者使用年限不一致,泵的磨损不同,内泄不一样

楼主(2022-05-07):
后来发现泵比例阀阀芯跑偏了,调一下就好了

网友(2023-03-29):
我们公司专业做力士乐产品,有需要样本或者技术支持的,可以随时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