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心轮顶升机构如何自锁

楼主(2022-02-12):
如图所示,是用一个手轮转动转轴,带动偏心轮顶升重物,重物重量30KG,行程范围很小只需要20个毫米,所以偏心轮的偏心距为10个毫米;
说是顶升,其实就是微调重物的高度,高度调节范围是20mm ,只不过重物有点重,所以算顶升机构,一般的凸轮夹紧思路设计用在这里是不行的
现在的问题就是
1. 力矩问题
虽然行程小,但是负载30KG,等于300N,所以要求调节手轮半径越大越好,不然调节起来很费劲,
用一般的手柄估计调节不动,所以我用手轮;
2.自锁问题;
   要求自锁,如果不能自锁,即使调节到位了,手松开还是会掉下来,
不知如何实现这个手动调节机构的自锁?

网友:
直接用螺杆顶

网友(点评):
简单省事

网友:
偏心轮做好了自带自锁。

网友:
我见到的是涡轮蜗杆,省力又自锁

网友:
偏心轮自锁是有条件的,偏心距不能太大,一般偏心轮直径与偏心距之比大于14才可以。机床夹具设计教材里有这个原理。

网友:
精度不高的话,我觉得可以考虑在手轮后面加板,然后插销定位。

网友A:
轴上用两个单向轴承

网友:
这个得用梯形丝杆推动楔形块了

网友:
加棘轮自锁

网友:
手动轮上搞个插销,转到位置后插根销,这种调节不能是连续的,要想连续的,就是0-20mm任意一个调节量都能止住,可以考虑用一个夹紧装置,调到位置后,夹紧手动调节轮

网友:
偏心轮自锁是有条件的,偏心距不能太大

网友:
直线凸轮

网友:
在别的群,人家不是回复你了么,锥齿轮加普通螺纹,30kg自锁完全没问题,之前做过一次这机构。

网友:
轴与偏心轮间加胀套

网友:
棘轮是个比较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轴上用两个单向轴承

非常靠谱的方案

网友:
参考手动分度盘,手柄带插销,插到后面分度盘的孔里。

网友:
加个止锁盘卡住,要转的时候解锁

网友:
电机带刹车可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