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格划分慢

楼主(2022-02-12):
2米高×1000mm×1020mm和1.3米高×750mm×850mm的铝型材框架外加齿轮齿条等部件
现在划分网格很漫长,卡在11/12进度条那里 见图一
如果我种植网格划分,会出来一段错误提示说到:

he mesh generation did not complete due to poor quality elements or incorrect input. Please try meshing with another mesh method or different mesh options.

不知道如何解决,谢谢!

图一

图一

网友:
把网格控制调整下,网格调大一点试试。网格尺寸越小,网格越密,计算机运行速度越慢。

网友:
可以把网格分开设置,能大的地方大一些,不能大的就调小一些。如果全部都调很小是很慢很卡的。

网友:
坐等高手

网友:
你分析的是架子还是齿轮齿条等部件?如果只分析架子就把其他零件设置成刚性件,他们将不参与强度分析,仅作为质量单元(成为一个质点,用mass21单元)参与计算。

网友:
用3角网格划分,使用自动划分,先用粗糙看划分有无问题,没问题在用中等的精度,你这么多零件,建议分开划分。

网友:
数模有没有简化啊?

网友(点评):
模型没简化+1

网友:
你这个算 算出来也不一定准,
这么算一堆的我看到只有设计院有这个本事

网友:
你这是一股脑的就是干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