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加工图纸

楼主(2022-02-13):
与一机加工工厂对接垃圾房内生产图纸,有三维模型不知出如何形式的外观图纸和内部器件图纸。(内部多装置布置,不知如何表示);请教各位指点一二。

网友:
没图哇。
就按规矩表示即可。
啥规矩,
我电脑上有。

网友A:
三维不行的,必需有工程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维不行的,必需有工程图纸。

请问工程图纸里面是个啥形式(我这里理解生产加工需要定位图纸)之前在换热器领域工作画过二维图纸;
这种垃圾房跟上面的器件不太一样(内部有多机构并且有多定位关系)各个装置互相遮挡——————

网友:
听起来好像只是要表达布局关系,而不是建筑施工?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工程图纸里面是个啥形式(我这里理解生产加工需要定位图纸)之前在换热器领域工作画过二维图纸;
这 ...

没见你的垃圾房是什么样子,不好说。不过可以分块画图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工程图纸里面是个啥形式(我这里理解生产加工需要定位图纸)之前在换热器领域工作画过二维图纸;
这 ...

垃圾房的图纸是现场施工图纸吧,做垃圾房内各个设备的定位图,标注各设备的外形尺寸,相对于基准点的定位尺寸,设备标高,设备接口,设备名称,先做个初版发上来,大家给你看看。

网友:
装配图拆零件图,一个一个来吧

网友:
啥玩意?没看明白啊 ~~~

你是要改一个厂房吗?
盖厂房需要建筑图纸+结构图纸+暖通图纸+给排水图纸+电气图纸+消防图纸

盖起来之后你要在里面安装设备吗?
那需要设备布置图+管道系统图+轴测图等等。。。

网友:
我也没搞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