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调节高度机构

楼主(2022-02-13):
如题,设计一个手动调节负载高度的机构,负载30KG,调节范围20mm,精度要求1个mm即可;
考虑采用如下方案,
1.(涡轮蜗杆方案,见图)手动输入轴上使用涡杆,螺母装到涡轮里,涡轮带动螺母旋转,进而带动丝杆调节负载高度
   可是问题是涡轮蜗杆传动比过大,最小也要5, 蜗杆也就是手柄转5圈,涡轮才能转1圈, 涡轮转1圈,也就是螺母转一圈
,丝杆如果选28*5的(导程不能大,为了自锁),相当于高度调节了5个毫米;也就是说手柄转1圈,高度变化1个毫米;这个调节速度有点慢,操作人员肯定不能接受;
2. (锥齿轮传动,未画示意图)手动输入轴上装锥齿轮传动,由于输入轴和丝杆轴不相交,所以要再加一级圆柱齿轮传动才可以实现将输入轴的传动传递到T型丝杆轴上去;;
  这样的话可以实现减速比1的传动,手轮1圈,螺母一圈,
 缺点是,没有了蜗轮蜗杆机构的自锁
  请大家点评上述两个方案的优劣和改进之处,谢谢

还有一点,由于T型丝杆选28*5的,可以自锁住,但是我担心这个螺旋自锁不可靠呀,要是能再加一个硬自锁就好了,比如在螺母上打个孔,拿顶丝锁住,但是这样会破坏里面的螺纹吧。 不知道大家对这个机构还有哪些简单锁住的方法;

网友:
不知目的,不予置评。换我就用转椅上的氮气弹簧,活塞杆上激光打上刻度。

网友A:
根据你的描述我建议用锥齿轮带普通螺纹就可以了。

网友:
  买个螺旋升降机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你的描述我建议用锥齿轮带普通螺纹就可以了。

我们就是这么干的,承重大的话用梯形螺纹,可以自锁。

网友:
你居然担心标准梯形螺纹不能自锁。。。。。

网友:
梯形螺纹在负载不超过其最大扭矩时,能够自锁的

网友:
顶丝锁螺纹,还不如在转盘上打一圈坑,弄个玻珠螺丝,转起来就像电影里转保险柜嚓嚓的声音(我猜实际效果是那样)

网友:
看看我前段时间发的帖子,就采用T型螺杆加导向即可,水平运动改成垂直运动就好了。

网友:
  手动  30KG能搞这么复杂。。。你们老板看了不摇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