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的碳钢板下料问题?

楼主(2022-02-13):
像20到50毫米厚度的碳钢板材,现在市场上主流的下料方式是哪种?下料预留的加工余量最小是多少?没用精度要求的,是否下料后,不需要再去加工?

网友:
一般等离子机加工留3-5mm可以了。

网友:
数控火焰切割。

网友:
常用的有气割,带锯床气割,电动切割机,砂轮切割机。

网友A:
现在激光割有的能割到30mm了

网友:
大面积的板材只能用火焰,激光,等离子,水刀等下料,条形的用带锯下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激光割有的能割到30mm了

50mm的也割过

网友(点评):
能够割50厚板的激光够买几十台火焰切割了

网友B:
火焰,加工余量一般5mm左右,没精度要求的一般也要25或12.5的粗糙度,如果切割面质量能满足要求就不需加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火焰,加工余量一般5mm左右,没精度要求的一般也要25或12.5的粗糙度,如果切割面质量能满足要求就不需加工

你好,是人工划线吗?还是数控?数控的话机器大概多少钱?

网友:
最常用的还是等离子跟火焰,加工余量还是要看你的工件尺寸、形状,还有工艺要求。

楼主:
|andriycike发表于 02-14 09:41火焰,加工余量一般5mm左右,没精度要求的一般也要25或12.5的粗糙度,如果切割面质量能满足要求就不需加工
粗糙度12.5以内,外形还是要去加工

楼主:
火焰切割和等离子切割有啥优缺点?

楼主:
|290739802发表于 02-14 11:42最常用的还是等离子跟火焰,加工余量还是要看你的工件尺寸、形状,还有工艺要求。
等离子和数控火焰粗糙度能达到多少?可以切圆弧吗?

网友(点评):
等离子切口有坡口。

网友:
数控下料圆弧可以,粗糙度设备状态好的话粗糙度25到50之间吧,但个别地方会有凸起的筋道或者沟,另外厚板切割垂直度误差也要考虑。具体你还是要拿图纸跟你的供应商或者下料车间确认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是人工划线吗?还是数控?数控的话机器大概多少钱?

数控,不清楚多少钱

网友D:
这个厚度的还是火焰切割比较实用

网友:
最便宜应该是就是火焰切割了,价格高质量好的就是激光切割,取中的就是水刀切割了。

网友:
来学习一下,期待中

网友:
数控火焰切割

网友E:
20-50mm这个属于薄板范畴了,我们厂现在供给客户的都是用锯床切,加工余量长宽一般留+5mm.
(像冬天气温低的情况下,不建议用火切。热胀冷缩的太快,材料容易开裂。)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厚度的还是火焰切割比较实用

就是需要机加工外形,这么厚的板材,切割面的材料类似于硬化处理了,外形加工比较费刀

网友:
火焰切割

网友:
依据公司需求,不差钱,没有大水磨,买光板就可以了,依尺寸就行

网友:
根据你轮廓度要求的,要求不高的话火焰下料,然后打磨一下就行

网友:
20-50mm板厚不规则形状,同时精度没要求还是考虑 数控火焰切割;批量不大考虑便携式数控火焰切割机;

网友:
引用 网友E:
20-50mm这个属于薄板范畴了,我们厂现在供给客户的都是用锯床切,加工余量长宽一般留+5mm.
(像冬天气温 ...

锯床可以距多宽?学习一下

网友:
下料一般留3到5个余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