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数比确定时,如何选最优的齿数

楼主(2022-02-13):
假定齿轮A与齿轮B的齿数比为7:8,那么齿轮A与齿轮B可以是7齿和8齿,也可以是14齿和16齿、28齿和32齿,精度误差为0.5%,哪个齿数是最优齿数呢?

网友:
下一步应该是模数啊,越紧凑越好,够用肯定齿数越要少,再注意一些原则比如17齿。

网友:
机械设计没学好

网友:
这主要看你的中心距要求多少,一般是这个条件限制你选别的齿数比

网友:
扭矩,功率,噪音要求等等。

网友:
如果选择标准齿轮,最少齿数不能小于17。齿轮传动的中心距要求是多少?还有其他设计条件呢?

网友:
齿轮传动的首要条件必须是要保证你的中心距,然后才是速比!

网友(点评):
说反了吧,中心距可以变位凑,速比不好凑吧。

网友(点评):
对呀,有变位齿轮的

网友(点评):
只要不是严格的要求,只是起传动作用的场合下,速比完全没有必要凑整数的呀!

网友:
需不需要模数和中心距啊?

网友:
这个不考虑齿心距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