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旧陶瓷刀块加工后对比

楼主(2022-02-13):
同事精加工用如下的三角陶瓷刀片,刀尖圆弧为0.2
本来加工的时候表面听挺光亮的,刀尖磨损后换个新刀尖,结果加工后表面变暗了,没有之前好看,实在想不明白,同样的加工材料,同样转速,同样进给速度,同样余量,同一粒刀片不同刀尖精车出来的表面效果为什么有差别呢?对比图如下,左边的为换刀尖后的表面加工情况:
接下来更发生了让我想不到的事情,刀尖加工了大概七个小时左右后,加工面却反而又变亮了,这又是为什么呢?如下图:

答:主要原因就是新刀片比较锋利,基本都是切削加工痕迹,比较暗,使用一段时间以后刀尖磨损变钝,加工状态变成了刀尖部分局部挤压加工,所以加工面就变得很亮了

网友A:
这很正常啊,新的刀具,刀尖非常锋利,加工出来的表面反而暗淡,但是尺寸精度很好,用一段时间后,刀尖有一定磨损后,加工表面变得比之前光亮,但是尺寸精度会有一定变化,所以刀具用久了要主意尺寸变化,需要刀补。

网友B:
这是正常现象。其实表面比较暗,但是表面质量并不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很正常啊,新的刀具,刀尖非常锋利,加工出来的表面反而暗淡,但是尺寸精度很好,用一段时间后,刀尖有一 ...

刀尖磨损一点后工件的表面粗糙度会好一点,但是先期刚换的刀尖,最好是用油石稍微打磨一下,这样表面粗糙度就会稳定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正常现象。其实表面比较暗,但是表面质量并不差的。

是的,表面发暗不一定就是粗糙度不好

网友C:
加工时的冷却没有处理好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刀尖磨损一点后工件的表面粗糙度会好一点,但是先期刚换的刀尖,最好是用油石稍微打磨一下,这样表面粗糙 ...

都是内行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工时的冷却没有处理好啊

冷却液没有喷到位置等等话,会加速刀片的老化

网友D:
楼主,是不是合金刀片也是一样的情况呢,包括CBN刀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不是合金刀片也是一样的情况呢,包括CBN刀片

CBNde的刀片没有试过

网友E(2022-03-22):
丝杆硬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丝杆硬车吗?

丝杆是可以硬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