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材料的热处理+特殊处理

楼主(2022-02-14):
我们做丝杠螺母,用于直线传动,受推拉力。
现在螺母材料选用不锈钢,为了耐磨等,不锈钢可以热处理+特殊处理吗?表面处理?
请问各位大侠,有什么好的热处理+特殊处理推荐?

网友:
如果是马氏体不锈钢就好办了,跟高碳钢热处理差不多,但是奥氏体不锈钢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表面氮化,提高表面硬度,氮化层很薄0.05-0.1mm

网友:
420--热处理+镀铬

网友:
表面镀硬铬

网友(点评):
螺旋传动,螺牙受扭矩/推力,螺牙面有一定压力,镀硬铬会不会有问题?

楼主:
有供应商建议:
1. 渗氮
2. QPQ
这两种耐磨,但这两种防锈效果都不佳。
大家觉得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