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设置这红框内的常开与常闭吗 ?

楼主(2022-02-14):
各位知道怎么设置这红框内的常开与常闭吗 ?

网友:
自己建一个零件模板,把你需要的都改好保存,下次新建零件使用自己的模板

楼主:
|flying9009发表于 02-14 09:54自己建一个零件模板,把你需要的都改好保存,下次新建零件使用自己的模板
我这建零件模板没用,新建后还是会显示边界框

网友:
点一下需要开的和关的就行,都开或都关点一下眼睛就行

网友:
这种有三角形的,没办法,它会自动缩回去的

网友:
如果你的模板里面由这个,那你画的模型自带边界框,需要手动关闭,如果没有这个,那个开关是否打开都不会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