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开线花键画法

楼主(2022-02-14):
我以前没有画过渐开线花键,网上找了下也没有找到合适的画法。我的渐开线花键轴和花键套的标准是按照DIN 5482的

网友:
你想表达啥呀?

网友:
不知道你想表达什么?

网友:
我也没搞懂表达的啥意思?

网友A:
出图只要看得出一个花键就行了,关键是你放在右上角的参数表,那个标要把你要求都清楚写上,至于花键你即使文字标注说这里是花键用简化也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图只要看得出一个花键就行了,关键是你放在右上角的参数表,那个标要把你要求都清楚写上,至于花键你即使 ...

我现在遇到的困惑是,按照DIN5482标准,压力角为30°,但是实际上我们测得的是20°,无法准确画出了,计算也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