涡轮蜗杆减速箱

楼主(2022-02-14):
有没有做涡轮蜗杆减速箱的朋友,为什么中心距和设计手册上的不一样?

网友:
你买的肯定不是按设计手册上数据制造的,歪的。

网友A:
什么参数对不上,说得太笼统。手册给出轴距吗?中心距是通过参数算出来的,其中包括转速,减速比,弹性模量功率等等,这指的是设计减速器,一般情况是通过减速比和功率选型,好像没有中心距。

网友(点评):
手册里中心距是标准值,比如125,根据中心距,其它参数都是可以查到的;实际减速机中心距是130,手册里没有,减速机这种标准设备为什么没有按标准做,是故意这样怕别人模仿还是有其它原因?

网友:
可能是变位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参数对不上,说得太笼统。手册给出轴距吗?中心距是通过参数算出来的,其中包括转速,减速比,弹性模量 ...

你这是那版的手册?

网友(点评):
机械设计手册第六版,成大先;标准号是GB/T10085-2018圆柱蜗杆传动基本参数;减速机是杭州恒星生产的FCNK130

网友:
给厂家要,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
设计手册中的涡轮减速机是标准型;你所指的减速机是NMRV减速机,是新型的,它有自己的一套中心距系列

网友(点评):
多谢!学到了!

网友:
截图出来看看吧

网友(点评):
今天拆开看一下,确实跟普通涡轮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