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紧机构

楼主(2022-02-14):
有没有比较小巧一点的压紧机构的资料,求分享一下(大概就是单气缸推动,小空间,从上往下压紧),或者是用气缸推动机构进行上下压紧的机构。

网友A:
是想大概结构还是整套图纸

网友:
转角气缸或者气动夹钳不知道是否符合你的要求

网友:
怡和达上去搜

网友:
这个用单作用气缸实现比较简单,控制气缸活塞好行程。

网友B:
直接选用标准机构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想大概结构还是整套图纸

大概结构就可以,大概就是2/3个标准件+几个加工件的那种,不要太复杂,空间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选用标准机构最好

标准机构是怡和达和米思米吗,好像没有找到想要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