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导轨的镶条什么意思

楼主(2022-02-14):
直线导轨的镶条什么意思,我从来没用过!网上说是调整间隙用的,是每个直线导轨都需要用吗,或者什么情况下用

网友:
没用过。。。

第一次听说  镶条,还挺会起名字

密封条 了解一下呗,嘿嘿。。。。

网友:
镶条是调整导轨间隙的,一般的普车中拖板都有这个结构

网友:
这个需要图片详细的说明

网友:
导轨镶条(也叫也叫也叫楔铁)是调整机床导轨的侧向间隙的。找过去老版的机床设计的教材看看,应该在下册。

网友A:
是硬轨才用的结构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硬轨才用的结构件吧。

什么叫硬轨,一种直线导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