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T格式用solidworks后的不规格面向外扩大,有什么方法吗?求大佬指教

楼主(2022-02-14):
XT格式用solidworks后的不规格面向外扩大,有什么方法吗?求大佬指教

网友:
那请问转换格式前的不规则面是什么样的,总不至于连这个都得靠猜吧

网友:
我猜肯定要编辑,去掉外扩的面。

网友A:
用曲面功能删掉重建,不会我可以给你改。

网友:
不行就自己动手改模型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类似问题,打开x_t文件后,有一个零件跟长了长角一样伸向很远的远方,导致看不到装配体,后来找到问题的零件,把有问题的一个零件重新建模,再把装配体转化成*.x,_t文件。

楼主:
压缩包内为XT零件。想要扩大模具尺寸,造型整体外扩3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曲面功能删掉重建,不会我可以给你改。

大佬,请帮帮忙

网友:
拉伸切除都能搞定的事。。。。。。。。。基础你得会吧,没拔模我也就没拔模了。内环以及外环两处台阶,都外移了3MM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多谢。已经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