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活塞杆能承受径向力吗

楼主(2022-02-14):
气缸活塞杆能承受径向力吗?如图,平时活塞杆不伸出,工作时伸出,接触M后,上行,这时应该收径向力。
用什么形式气缸合适

网友:
不行,会产生偏载。你这种设计了,干嘛不考虑用无杆气缸呢!

网友:
可以,用带导杆气缸,样本书上有详细数据。
注意千万别用杂牌的

网友:
固定点在哪里?M是飘着的?M是多重?

缸杆是不可能直接推M的;缸杆必须推一个执行件。

信息量太少,胡乱猜测...........

网友:
尽量不要让气缸承受径向力,即使是三轴气缸也是有范围的

网友:
滑台气缸

网友:
行程短可以用阻拦气缸,杆子粗很多

网友:
缸套很快磨损漏气。

网友:
可以小负载,注意选型,

网友:
导杆气缸,专门干这个

网友:
这种工况适合用滑台气缸啊

网友:
什么情况需要气缸承受径向力?如果非要承受径向力,那就得选择别的形式,不能用气缸。气缸活塞杆不允许承受径向力,带来的麻烦和问题比较多。

网友:
有带导轨的滑台气缸可以承受径向力,按照工况自己选择即可。但是滑台气缸一般比较贵,如果要节约成本且又有位置,可用普通笔形气缸加直线导轨来做,相对来说可以便宜点。

网友:
气缸只能做推拉运动,M点必须设计成能承受径向力的。两者要分开

网友:
每个气缸径向受力都有标注,注意选型

网友:
关键是看承受多大的径向力,带导杆气缸在范围之内的话就很合适。

网友:
看M质量的大小, 原则上气缸活塞杆不能径向受力使用的;

网友:
行程不大的话,可以用阻挡气缸

网友:
看气缸行程和受力大小,之前有用过16缸径15mm行程,受力10N左右

网友:
单轴气缸不可以承受径向力,三轴气缸可以承受一定的径向力,你可以用滑台气缸

网友:
气缸一般会在最大行程执行件上加限位减小径向力。

网友:
气缸是不能承受径向力,会造成密封元件破坏导致气缸报废。楼主图片所示的使用场合需设计导向机构,导向机构承受径向力。

网友:
人家直接不搭理我们了

网友:
滑台气缸可以,导杆气缸差点,其余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