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升降门

楼主(2022-02-14):
自动升降部分尺寸900*500mm,为防辐射玻璃组件,现在需求:设备内部激光焊接时,防辐射玻璃下降;焊接完成后防辐射玻璃打开,取出焊接好的产品并更换未焊接产品;以此循环。防辐射玻璃上升或下降动作时间不超过2秒。求各位大佬指点一二。

补充内容 (2022-2-15 09:23):

关闭状态

关闭状态

网友:
手动最好,上面搞个吸铁石,简单实用

网友:
铰链+磁铁

网友:
激光对眼睛有较强的伤害性,手动不靠谱。直流电机(步进电机)加同步带控制门的升降;操作面板三个按钮,一个是“焊接”,一个是“关门”,一个是“开门”。按动焊接按钮,传感器判断是否已关门,如果未关就关上,关门需要传感器判断关门路径没有障碍物,关门后延时1秒,激光器供电开始焊接;关门与开门按钮就只负责开关门,关门按钮有传感器判断关门路径没有障碍物。关键点:未关门时启动焊接按钮会先执行关门命令,如有障碍物导致无法关门则不执行激光器供电。如果门没关上而激光器打开了,导致的使用者眼部问题需要厂家负责,到时候恐怕会赔到公司倒闭。

网友:
就用气缸做动力,门在两边的导轨里面滑动,非常成熟的机构了、

网友:
车窗机构。

网友:
也可以考虑用电机实现升级门的动作

网友:
用连杆+气缸或者小直流电机结构,长时间运行比较可靠,找找地铁自动屏蔽门的结构,研究下结构。
地铁屏蔽门采用内藏门形式(你也可以参考),单电机驱动,齿带传动或者双电机驱动(每块门板各有一个驱动电机),齿带或齿条传动。采用哪种传动形式,就看你的设备空间。控制可以用手动控制,也可以用自动形式,看成本预算多少。

网友:
上下只能二秒,较快速度,面且是玻璃要防碎。气缸加导轨。

网友:
500mm的行程2S内走完,气缸+单轴心导轨最节省成本

网友:
2秒的节拍很快了,气缸最具性价比

楼主:
设备上罩右侧留豁口  是因为产品(红色画笔模拟)尺寸很长,需要在右侧豁口处伸出设备外,我计划用气缸驱动升降 但是升降门导向需要怎么做呢

焊接物

焊接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