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M1.2的螺纹孔,需要留多大壁厚

楼主(2022-02-14):
镁合金压铸件,需要1.2的螺纹,最小要留多大壁厚?

网友:
没用过这么小的螺纹

网友:
0.5

网友:
壁厚不要小于5的壁厚,毕竟是铝质,受力破坏掉就麻烦了

网友A:
查手册看看M1.2的螺纹牙高是多少?加工了螺纹之后,壁厚不能穿透吧。

网友B:
直接攻螺纹不好吧,建议加保牙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攻螺纹不好吧,建议加保牙套

供应商那边说加工没问题,壁厚多留了1.5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手册看看M1.2的螺纹牙高是多少?加工了螺纹之后,壁厚不能穿透吧。

不会穿透